麻烦用过的大神推荐一款国产AOI,感谢!

楼主(2019-12-09):
国产AOI:振华兴 Z5、神州视觉ALD7120,明睿V8三款设备,不考虑预算,要求能检测0201物料,,编程简单快捷,检出率高这三方面考虑,请问该选择哪款设备?用过的大神都来说说吧。。。

网友:
    我们现在在用劲拓的AOI,感觉一般般。

网友:
    买老牌子,新型号,高配置的机器就对了。

网友:
    国产的神州视觉的牌子最老,网上的好评率比较高。进口的话就是欧姆龙,这个更好。

网友:
    相同时期的机器,肯定欧姆龙的好啊,因为欧姆龙的贵呀。

网友:
    劲拓AOI垃圾的很,目前用的神州的还可以,当然跟国外的不能比。

网友:
    不考虑预算,为啥不买进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