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分析这个电路,求大神帮忙,可有偿

楼主(2019-12-09):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U69, 2阶低通滤波器,它前面是个DAC?
U66,增益2.55倍电压放大器.
Q3、Q4,互补射级跟随器,用于提高电流输出能力。
Q2, D8,D11, D10等,恒流源负载驱动的直流偏置温补电路,为Q3、Q4提供直流偏置、避免交越失真,D8、D11 应与Q3、Q4热耦合安装。
U68,R138-C110 是2阶积分器,电路总输出端的直流分量与地电位的误差积分放大后给U66放大器提供直流参考,构成对电路输出端的直流伺服,强制静态零电位。
R117 是输出调零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路怪怪的, 不要浪費錢, 不是畫錯, 就是包含了, 不上件的假電路, 如D13,D16 和 D2...........

D13,D16 和 D2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C:
    U66感觉应该是用作比较器了,因为没有负反馈,所以输出就是方波

网友:
U66输出给三极管后加负反馈,U69的低通滤波比较奇怪,以LF356的带宽,用这种sallen key滤波器滤这么高的频率应该会滤不净,而且直流伺服的串联电阻也偏小

网友:
    这个是名机的电路?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正負都短路.所以呢?? 能上嗎??

    可以滴,我就这样用过,参考老外成熟产品(全球第一)的原理图。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二极管,运放虚短所以V+=V-,又因为V+=0V,推出V-其实一直是0V

网友:
    有点像ircut驱动电路

网友:
    看得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U66感觉应该是用作比较器了,因为没有负反馈,所以输出就是方波

    不是比较器,反馈是从R105那个10欧姆电阻反馈回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滴,我就这样用过,参考老外成熟产品(全球第一)的原理图。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二极管,运放虚短所以 ...

理论上V+不应该是-0.7V~0.7V之间吗?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A:
U69, 2阶低通滤波器,它前面是个DAC?
U66,增益2.55倍电压放大器.
Q3、Q4,互补射级跟随器,用于提高电 ...

前面的电路是这样的,也不是很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怪怪的, 不要浪費錢, 不是畫錯, 就是包含了, 不上件的假電路, 如D13,D16 和 D2...........

怎么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66感觉应该是用作比较器了,因为没有负反馈,所以输出就是方波

输出是方波,u66应该是个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一下!!!

这个帖子还要Mar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