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模拟信号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9-12-09):
    想详细了解一下模拟信号是怎么处理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
    包地,注意防干扰

网友A:
模拟信号的常规处理方法:1.线宽稍微加粗,无需控阻抗。常见的音频信号就属于模拟信号:麦克风走线8-10mil、喇叭走线15-20mil,左右声道走线15-20mil;2.包模拟地处理;3.布局上考虑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在所有层进行隔离,避免干扰,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的常规处理方法:1.线宽稍微加粗,无需控阻抗。常见的音频信号就属于模拟信号:麦克风走线8-10mil ...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B:
    注意音频信号有NP和左右声道之分,NP伪差分立体包地,LR分开立体包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音频信号有NP和左右声道之分,NP伪差分立体包地,LR分开立体包地

请教下伪差分和正常差分布线布局有啥区别?为啥叫伪差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伪差分和正常差分布线布局有啥区别?为啥叫伪差分?

    伪差分就是不用计算阻抗,走成差分的形式;
差分就是按照阻抗计算的来控制线宽线距。

网友(2020-01-08):
引用 网友D:
伪差分就是不用计算阻抗,走成差分的形式;
    差分就是按照阻抗计算的来控制线宽线距。

    好的,谢谢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