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一下:AD10 在生成BOM表时缺少菜单选项,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09):
我用的是AD10版本的,生成BOM的时候,无论是在原理图还是在PCB图中,发现没有相应的菜单。这是怎么回事?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生成出来在文件夹里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出来在文件夹里了的

是上面的表格里没有导出BOM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