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PSPICE 反激电源开环仿真?有疑问

楼主(2019-12-09):
    想用Pspice来仿真反激电源开环的输出电压
    1:变压器的感量我是用匝比的平方等于感量比算的
    2:MOSFET的模型是从官网下载然后导入的。
    3:肖特基模型也是下载导入的。
    此开环状态下仿真不成功,希望路过的朋友给点指导。
    [pre]反激变压器的感量 Lp=650uH
    Np=40Turns
Ns=7Turns
    Naux=5Turns[/pre]
    输出设定在19V左右。

网友:
    你这个Flyback是CCM型的,按照计算公式得出占空比应该是0.5。我仿真的结果是可以的,MOS管用的是你图中的MOS管,二极管我换了一个1N5822。下面是仿真的原理图和结果。

    我使用的是ORCAD16.3,在仿真设置中有Auto Converge Option,会增加计算的迭代次数,为了防止仿真不收敛,见下图。如果你使用的版本没有这个Option,则可以按照下图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