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器选型指南

楼主(2019-12-09):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

压敏电阻由金属氧化物(主要是氧化锌)材料组成,属箝位型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保护。压敏电阻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的雷电防护。

压敏电阻的选择:
     > 从抑制瞬变干扰的角度出发,压敏电压要尽量降低以接近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从提高元件寿命来看,又要拉开两者差距。一般折衷的选取方案为:对交流工作电路,压敏电压值为工作电压的2.2倍;对直流工作电路,压敏电压值为工作电压的1.5倍。

     > 通流量的选取:在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最大浪涌电流应小于它的最大通流量。对同一应用场合,当最大通流量增加一倍,压敏电阻的寿命也同步增加一倍。

网友(2020-03-06):
从抑制瞬变干扰的角度出发,压敏电压要尽量降低以接近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从提高元件寿命来看,又要拉开两者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