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artus调用NCO的时候,卡在了generate,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2019-12-09):
    使用quartus版本是13.0sp1,

ncoIP核也已破解,结束quartus_map进程解果卡在top-level的问题后又卡住了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
    01. 首先确认计算机配置能否正常运行完整的NIOS工程。
         之前做项目,跑好的工程在更换电脑后总是在中间进程卡死,无奈的很,只能换回原来的电脑。
02. 尝试清除cache文件,重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