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至轨的电压比较器,能不能推荐一个器件

楼主(2019-12-09):
最近在做电压比较器,但是用普通运放做的电源是5V,输出都是3.5左右,希望能有个轨至轨的运放,精度较高的,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
经典的 LM393 不行吗?

网友A:
    要是传输延时没要求的话,LM393就可以,想要速度快点可以选ADCMP6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传输延时没要求的话,LM393就可以,想要速度快点可以选ADCMP60*系列

    393有个上拉电阻,会和我的下一级电路产生影响。

    THL

网友:
引用 楼主:
393有个上拉电阻,会和我的下一级电路产生影响。

    用ADCMP603就可以不要输出上拉电阻,想要便宜点可以用ADCMP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