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求助

楼主(2019-12-09):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才能获得单板里面的PIN数,用哪个函数可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 下的 pins.

    我这样然后用length来判断的时候返回值是0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ength..........他是list指令, length 要 length什麼..........

    那请问您一下用哪个函数来获取dibd里面pin的个数呢

网友:
    先录制一个脚本文件,然后在skill里面调用脚本,产生一个rpt 文件,然后再查找这个rpt 文件中的内容,使用正则表达式去匹配,匹配到pattern = strcat("Pins" "("  "\\([0-9a-zA-Z_-]+\\)" ")") 时返回第一个数值,就是你要的pins 数量了。

网友:
    如图,结果已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