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的零漂问题

楼主(2019-12-10):
问: 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一般会接一级电荷放大器来实现电荷——电压转换,可是在传感器动态工作时,电荷放大 器的输出电压会有不归零的现象发生,如何解决? 我的加速度传感器量程大约在 30000g 左右,被测信号频率在 30kHz以下;压电传感器和电荷放大器连接后, 静态时(传感器未受冲击)电荷放大器的归零非常好,当传感器受到冲击后会产生零漂,按说调节反馈 电阻的方法有一些作用,我想知道调节反馈电阻这种方法有没有定量的推导?

网友:
(1) 有几种几种可能性会导致零漂:a、反馈电容 ESR 特性不好,随电荷量的变化而变化。b、 反馈电容两 端未并上电阻,为了放大器的工作稳定,减少零漂,在反馈电容两端并上方亏电阻,形成直流负反馈可以稳 定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c、可能挑选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够高,造成电荷泄露,导致零漂。 (2) 不知道你所说的不归零是怎样一个具体的情况,你的输入信号的频率多高? 静态时能归零吗? 也许你应 该把示波器观察到的波形贴上来才好分析。 电荷灵敏放大器跨接在放大器两端的电容准确叫法是“积分电容”而不是“反馈电容”,它的 ESR 并不会随 着电荷的多少而发生显著的改变。毫无疑问,积分电容上的电荷应该有泄放通道,通常简单起见可以并联一 个高阻值的电阻,但会恶化噪声特性。 发生不归零,可能的情况可以是: a、输入信号频率太高,造成积分器电荷堆积,因为积分器放电需要一定时间。尝试降低输入信号频率试一下 看能否改善,如果是这个原因,可以降低反馈电阻的值应该能改善 b、积分器的静态偏置有问题,比如没有考虑失调电流 Ioffset,失调电压 Voffset 的影响。可以接上传感器但 是使传感器处于无信号输出状态,观察放大器输出是否归零。 不归零还可能。 (3) 对于电荷放大器输出电压不归零的现象,一般采用如下办法来解决:a、采用开关电容电路的技巧,使用 CDS 采样方式可以有效消除 offset 电压。b、采用同步检测电路结构,可以有效消除 offset 电压。 (4) 电荷放大器的零漂主要来自输入电路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及输入反馈电阻,当信号频率趋于 0 时,漂 移干扰源 eN 与输出漂移 eO 之间有如下关系: eO/eN=1+(gt+gc+gi)/gf 其中 gt、gc、gi、gf 分别为传感器、传输电缆,信号输入端的电导及反馈电阻的电导。由此可以看出:为了 使输出漂移小,除了使干扰源漂移小以外还必须使传感器、缆线电阻要大,运放的开环输入阻抗要高、运放 的反馈电阻要小,即反馈电阻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漂移,稳定直流工作点。但是反馈电阻太小的话,根据 fL=1/2PI*Rf*Cf,又会影响到放大器的频率下限。所以必须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