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作为天线应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12-10):
看到一个板子,板子上没有天线,只有一个像电感的元件在当做天线用,封装大小在1210左右,板子功能是发射信号的,请问有这种电感用作天线的应用方式吗?频率是433M,因为尺寸有限,不可能将天线做得大。

楼主:
    这就是那个像电感的东西,当做了天线在使用。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那个像电感的东西,当做了天线在使用。

    是像电感的电感还是像电感的天线?

网友:
    没有见识过

楼主:
    像电感的一个东西,上面绕有漆包线。

网友A:
    建议您看一下这个类似电感的型号!去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看一下这个类似电感的型号!去网上查一下

    没有它的任何型号,也没有刻字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RFID 主機接收器.

    能推荐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ID 很多自己找, 可用PCB做但太佔空間, 是為了小型化........規格只有你自己能決定, 不要叫我大海撈你要 ...

我找过RFID天线,但是找出来很多都是线圈绕制的,还有一些比较大,这么小的,像电感这么小的,又在433M的的确没有看见,能不能指点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專業天線廠商, 設定好要求距離,和頻率大小, ...........有可能是他自己設計的, 那只能請廠商照抄做樣 ...

    谢谢,可能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專業天線廠商, 設定好要求距離,和頻率大小, ...........有可能是他自己設計的, 那只能請廠商照抄做樣 ...

    有没有人愿意承接这个工作,报酬都可以谈

网友:
报酬是多少呀?
你照片拍清楚些,我们再看看。
市场上,有陶瓷天线。 高介电常数的陶瓷上的走线。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照片很模糊 看不清

网友:
    这不是电感 是螺旋天线,主要通过螺旋结构减少天线尺寸

网友:
    陶瓷天线而已,市面上很多,找自己需要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