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布局,为什要尽量靠近IC器件,远离板边呢?

楼主(2019-12-10):
时钟电路布局,为什要尽量靠近IC器件,远离板边呢?

网友:
    靠近IC器件是为了走线短。远离板边为了防止板边应力对时钟芯片产生影响。

网友:
    靠近IC是为了尽可能走线短

网友:
    远离板边是为了防止应力

网友:
    进来看大神解疑

网友:
    板边由于电源平面波动较大,会导致信号的质量非常差,所以高速信号线及clock线尽量都不要靠近板边。可以通过PI仿真来实际观察具体的影响。

网友:
    实际中,主要是有边缘效应,主要是电磁场向外辐射等,并且外部也容易影响板内的电磁场,导致时钟信号就会波动,严重就是误触发等等,特别是时钟信号又比较敏感,所以需要尽量远离板边,当然平面边缘和板边也都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