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双向DCDC电源设计报告

楼主(2019-12-10):
摘要;
本系统以Buck 和Boost 并联,实现双向DC-DC 交换,以STM32 为核心控
制芯片。Buck 降压模块使用XL4016 开关降压型转换芯片,通过单片机闭环实
现恒流输出控制。放电回路选择Boost 升压模块,以UC3843 作为PWM 控制器,
组成电压负反馈系统,通过调整PWM 的占空比,实现稳压输出。系统能自动检
测外部电源电压变化, 在负载端电源较高时自动切换成充电模式, 反之切换为放
电状态。系统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功能, 并可对输出电压、电流进行测量和显示。

目录
1 系统方案................................................................... 1
1.1 升、降压电路的论证与选择............................................................................................ 1
1.2 系统组成及控制方法........................................................................................................ 1
2 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2
2.1 电路设计与分析................................................................................................................ 2
2.1.1 提高效率的方法..................................................................................................... 2
2.1.2 控制回路分析......................................................................................................... 2
2.2 控制方法分析.................................................................................................................... 2
2.3 升压、降压电路参数计算................................................................................................ 3
2.3.1 元件选取................................................................................................................. 3
2.3.2 电感计算................................................................................................................. 3
3 电路与程序设计............................................................. 4
3.1 电路的设计......................................................................................................................... 4
3.1.1 系统总体框图.......................................................................................................... 4
3.1.2 充电系统原理......................................................................................................... 4
3.1.3 放电系统原理......................................................................................................... 5
3.2 程序的设计......................................................................................................................... 5
3.2.1 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5
3.2.2 程序流程图.............................................................................................................. 5
4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6
4.1 测试方案............................................................................................................................. 6
4.2 测试条件与仪器................................................................................................................ 7
4.3 测试结果及分析................................................................................................................ 7
4.3.1 测试结果(数据) ....................................................................................................... 7
4.3.2 测试分析与结论...................................................................................................... 7
附录1:电路原理及实物....................................................... 8
附录2:主要程序片段......................................................... 9
双向DC-DC 变换器( A 题)
【本科组】
1 系统方案
系统要求效率, 所以恒压输出、稳流输出都应采用开关电路, 鉴于本题目要求的功
能,系统主要由恒压控制模块、恒流控制模块组成,另为了灵活调整输出参数并实时监
控系统工作状态,运用单片机控制技术,还有支持系统控制系统工作的辅助电源。
1.1 升、降压电路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线性电源电路。线性控制电路控制简洁,输出波形指标良好,电路简
单,但缺点是效率极低, 在当前的大功率电源应用场合已被淘汰, 因题目对效率的要求,
这里不能采用线性电源。
方案二:正激、反激变换器。电源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优化调整后其效率远高
于线性电源;且有可以有灵活的参数设计满足不同的需求; 有大量产品级方案可供借鉴,
实现起来难度不大。
方案三:当前流行的开关电源大多基于Buck、Boost 基本电路拓扑结构或他们的结
合,在对题目进行仔细分析后,系统需求的尽是升压和降压,在Buck、Boost 基础上附
加反馈控制就可完成任务,这样还可以省略繁杂的变压器参数设计,因电路简洁实现起
来更加容易。并且因为使用较少的常规元件,节省成本提高可靠性,符合产品设计的思
路。
综合以上分析,选择方案三。
1.2 系统组成及控制方法
方案一:系统由Buck、Boost 模块实现升压、降压任务,各模块所需PWM 信号的
由单片机提供,单片机AD 采集实时输出量,经运算后通过改变占空比调整模块工作状
态。该方案电路最简单,各种控制灵活,缺点有单片机运算量过大,开关信号占空比受
单片机限制,浮点运算的时延影响电路跟随,另外单片机容易受到功率管开关干扰而失
灵。
方案二:使用振荡器、比较器产生PWM 波,由负反馈电路实现输出控制,单片机
负责状态切换和测量显示,该方案原理易于理解,但自己装调的PWM 电路在开关时容
易出现振铃毛刺,直接影响了系统效率,并且要完善反馈控制对回馈信号要求较高。
方案三:借用现有成熟PWM 控制器,该类集成电路输出波形好,工作稳定,都具
备至少一个反馈控制引脚,按照厂商提供的典型电路就可装调出应用电路。但这类电路
一般针对专用场合设计,借用时需要较多设计计算,特别是该类芯片的反馈有极高的控
制灵敏度,在单片机参与时需要较多改动。
为提高系统性能选择方案三, 降压回路使用XL4016,升压回路以UC3843 为核心,
控制单片机使用STM32,有很高的工作速度、丰富的外围资源,可以很好地完成系统
控制任务。
2 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2.1 电路设计与分析
2.1.1 提高效率的方法
在电路的设计过程中, 找到了影响系统效率的主要因素有三点: 功率变换器开关器
件的开关损耗;感性元件的铁损和铜损;控制电路的损耗。.
所以提高系统效率,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出发。
1.开关器件的损耗不可避免, 但是可以采用低功耗的开关管和二极管。采用MOS
管做为开关管, IRF540 型MOS 管开关损耗小,其只在导通期间由开关损耗,适合频率
比较高的工作场合。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做为续流二极管,耐压高,损耗小。如此选择器
件可以降低开关器件的损耗,提高系统效率。
2.通过理论和实践验证,电感越大,纹波电流越小,电感损耗越大。所以在满足要
求的条件下减小电感,并且严格按照要求绕制电感,减小磁隙,线圈紧凑等。
3.在焊接时合理安排布局, 减少开关信号走线的连接, 可以在布局布线上减小损耗。
2.1.2 控制回路分析
1.恒流输出:在输出端检测采样电阻的电压,因为信号很小,经过20 倍放大送至
单片机,单片机将处理结果, 经误差放大器送至XL4016 的反馈端FB。FB 与内部1.25V
基准电压比较,控制PWM 信号,进而达到控制输出电流。经过闭环负反馈系统控制,
可以使输出电流恒定,起到了过流保护作用。
2.自动切换:由单片机采集30 欧负载两端电压,当电压低于30V 时,系统工作在
放电模式;当电压高于30V 时,系统工作在充电模式。此外,还可以手动切换工作模式。
3.液晶显示:使用12864 液晶屏,显示电池组的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充电电压是
采集XL4016 输出端的电压,当电压大于24V 时,断开充电模式。充电电流同XL4016
反馈的电流信号,在单片机内部换算并显示。
2.2 控制方法分析
UC3843 是高性能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电压负反馈均衡控制,每周期由斜波
电流峰值关断。UC3843 的振荡频率由RT/CT 引脚接的电阻电容决定,系统的开关频率
为f=1.8(RT*CT )=60KHz。PWM 以60 KHz 的频率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截止,电感L
储存并释放能量。PWM 的占空比越大,开关管的导通时间越长,电感存储的能量越大;
相反电感存储的能量越小。
稳压过程有两个闭环系统来控制,分别是恒压输出和过流保护。
恒压输出:在输出端通过电阻分压采集比例电压信号, 经电压误差比较器后平滑滤
波。积分器的电容大小影响系统的调节速度,即影响指标中输出的动态响应时间。当采
集的电压小于内部2.5V 基准电压,使PWM 调节器的输出脉宽增加,从而影响输出电
压调节幅度。
2.3 升压、降压电路参数计算
2.3.1 元件选取
1.MOS 管的选取
根据主电路中的工作电压及电流,结合MOS 管的耐压、耐流及损耗性能,电力晶
体管耐压高,且开关损耗大,适合工作频率比较低的场合,电力场效应管耐压比较低,
但是开关损耗小,适合频率比较高的工作场合。根据这里的情况,我们选用了。考虑到
实际电压电流尖峰和冲击, 电压电流耐量分别取2.5和2 倍裕量,即应选取耐压高于40V,
最大电流33A。实际选用IRF540 型MOS 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