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射频信号放大的板子,为什么走线要直角然后倒角呢

楼主(2019-12-10):
这个是射频信号放大的板子,为什么走线要直角然后倒角呢

网友:
    走线这种倒角方式是为了在拐弯处防止线宽变化太大,破坏传输线特性阻抗的一致性
不过这种直角倒角方式并不是特别好的处理方法,只能说比不倒角的直角拐弯要强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是走圆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