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串联锂电池充放电

楼主(2019-12-10):
大家好:   两节串联锂电池充放电问题,怎么解决两节电池不平衡的问题。
   由于内阻不一样,充电时间跟放电时间,都不一样,怎么做到两节电池都比较长寿命的工作不坏。

网友:
你要找有電芯平衡Cell Balance的充電芯片!

TI bq29200.pdf

网友:
    有专用的电池保护IC,可以起到均衡流的效果。

网友:
    先对电池分选,充电部分增加均衡功能,可以有效改变。

网友:
每节电池一颗 DW01 保护及 HY2213 均衡。如果你的电池每节都带保护,那只要加 HY2213 均衡就行,参考芯片电路设计就行。

幾天前才從紘康(HYCON)的大門口走過!^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