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a>0则b++的问题

楼主(2019-12-10):
前提:输入e,if(e>1)b++;elseif (e<-1) b--;else 0
问题:上述两个变量中,e是输入的,b是这个模块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变量,在c语言里面很好实现,可是在simulink里要怎么实现呢?纠结好久了

网友:
1: 不知道 if else怎么搭建
imulink 里面有自带的if 和 if action 模块,可以快速搭建这种子系统。
2:不知道怎么创建b
  b可以直接作为 if action子系统的输入,也可以通过定义data store memory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