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滤波器件

楼主(2019-12-10):
什么是滤波器件?除了电容外还有吗?

网友:
    滤波器件很多的,有集成的还有简单的如电感,电容等

网友:
    滤波器是一种对信号有处理作用的器件或电路。分为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主要作用是让有用信号尽可能无衰减的通过,对无用信号尽可能大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