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锁相环HMC832寄存器值,改善1GHz信号?

楼主(2019-12-10):
    锁相环HMC832配置1GHz频率,锁相环输出如图所示的信号,如何调整寄存器参数,得到1GHz的信号?
    附:此寄存器配置可以很好的得到900MHz,但是1GHz以上信号,用频谱仪测得都是如图所示的样子。

寄存器写入值如下所示:
0x01h:00000208
    0x02h:00000210
0x06h:0007CA30
    0x07h:0000CD38
    0x09h:003FFF48
    0x0Ah:00200650
    0x0Fh:00008178
    0x05h_02h:00011028
    0x05h_03h004B9828
    0x05h_07h:007DB828
    0x05h_00h:00000028
0x03h:00002818

    多次调整0x0A寄存器的[9:3]数据位的值,发现能改善输出信号的质量,但是信号频率会有很大偏移,因此,也想知道这几位的作用是什么?是怎么影响HMC832的?

网友:
    是因为鉴相频率50MHZ有点高,HMC832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把鉴相频率改成25MHz就可以锁定了。

网友:
    2mhz差不多,这么高稳定性噪声都,,,在悬崖边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