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启动和关闭网卡命令

楼主(2019-12-10):
ifup、ifdown:linux命令
  实时地手动修改一些网络接口参数,可以利用ifconfig来实现,如果是要直接以配置文件,亦即是在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里面的ifcfg-ethx等文件的设置参数来启动的话,那就得要通过ifdown或ifup来实现了。

[root@linux ~]# ifup {inteRFace}
[root@linux ~]# ifdown {interface}
[root@linux ~]# ifup eth0

  ifup与ifdown真是太简单了。这两个程序其实是script而已,它会直接到 /etc/ sysconfig/network-scripts目录下搜索对应的配置文件,例如ifup eth0,它会找出ifcfg-eth0这个文件的内容,然后加以设置。关于ifcfg-eth0的设置请参考前一章连上Internet的说明。

  不过,由于这两个程序主要是搜索设置文件(ifcfg-ethx)来进行启动与关闭的,所以在使用前请确定ifcfg-ethx是否真的存在于正确的目录内,否则会启动失败。另外,如果以ifconfig eth0来设置或者是修改了网络接口后,就无法再以ifdown eth0的方式来关闭了。因为ifdown会分析比较目前的网络参数与ifcfg-eth0是否相符,不符的话,就会放弃这次操作。因此,使用ifconfig修改完毕后,应该要以ifconfig eth0 down才能够关闭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