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MTALAB Function将一维数组分成多个一维数组

楼主(2019-12-10):
当一维数组中元素较多时,比如是1*n的数组,将1*n的数组分成长度分别为a,b,..,x的不同一维数组输出,请问用matlab function怎么实现呢?
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但是长度只能是固定的,比如程序中的len=[5,10,3,4],我想将len从外部输入。我想知道从外部输入所有的长度,应该怎么修改呢?

n为输入一维数组,n是要输出的第n个分开后的数组
function Tm=monotonization(Tn,n)
len=[5,10,3,4];
id = [0 cumsum(len)];
m=n;
Tm=Tn(id(m)+1:id(m+1));
end

网友:
MATLAB Function block要求输入输出的大小事先确定。一种做法是输出都是和Tn一样长,但是有一个另外的输出告诉下一个模块哪些是有效输入,像这样

function [Tm,Lm]=monotonization(Tn,len,n)
id = [0 cumsum(len)];
m=n;
Tm = nan(size(Tn))
Lm = len(m);
Tm(1m)=Tn(id(m)+1:id(m+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