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线宽控制GSG GSSG 这些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2019-12-10):
问下大神,图纸上写着阻抗线宽的管控,分为GSG  GSSG S  这几种,是什么意思呢?

G 是GND么?  S 是signal么?

网友A:
    从配图看起来是这样的,GSG指单端共面阻抗,GSSG指差分共面阻抗。G指共面的参考地,S指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配图看起来是这样的,GSG指单端共面阻抗,GSSG指差分共面阻抗。G指共面的参考地,S指信号线。

    +1 --- GSG指单端共面阻抗模型,GSSG指差分共面阻抗模型。G指共面的参考地,S指信号线。

网友(2020-02-22):
    G指共面的参考地,S指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