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仿真的IBIS模型疑问

楼主(2019-12-10):
    关于siwave7.0的仿真,如果不导入IBIS模型,仿真结果是不是会偏差很多。
在哪里可以找到阻容件等一些常用件的IBIS模型呢?
另外PCB的走线是不是也有模型?
请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有源器件要有模型,无源器件可以没有模型,阻容件可以到Murata、Avx等网站上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器件要有模型,无源器件可以没有模型,阻容件可以到Murata、Avx等网站上去下载。

有源器件模型在哪里可以下载吗?有没有一些模型公有库的下载地方。谢谢!

网友A:
    有源器件模型获取途径有:芯片原厂网站、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器件模型获取途径有:芯片原厂网站、供应商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