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SKill实现,点击坐标后高亮相应的坐标位置

楼主(2019-12-10):
各位大神,如何通过skill实现,点击坐标后高亮相应的坐标位置!!!!!!!!

比如,有个PAD坐标是(100,100),界面中显示(100,100),点击坐标后系统自动定位到这个pad,并高亮这个pad。
目前能实现坐标跳转,但没办法跳转后高亮,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2020-04-08):
请问你跳转是如何实现的?我正在解决跳转的问题

网友:
    没听懂啥意思?选中某个pad,然后想report他的坐标并且高亮吗?就像Allegro里边选"i"图标,点击symbol report那样的效果+高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將如下內容存成get_pin.il跑get_pin
    procedure(get_pi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 ...

    你好,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框选了LINE isEtch=t,怎么把LINE中线宽为0.3的CLINE自动选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框选了LINE isEtch=t,怎么把LINE中线宽为0.3的CLINE自动选中呢?

    你可以抓到你框選的所有CLINE , 然後判斷線寬是否為0.3 , 然後 HIGHLIGHT 該0.3的線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抓到你框選的所有CLINE , 然後判斷線寬是否為0.3 , 然後 HIGHLIGHT 該0.3的線段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有个新问题请教一下,比如有一PATH,其中的segments线宽不一样,怎么做才能根据segment的线宽来创建shape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有个新问题请教一下,比如有一PATH,其中的segments线宽不一样,怎么 ...

    我實務上沒有用PATH 來創建 SHAPE

    你可以讀每一段的segments 看其线宽是多少, 並記錄下起點 到終點的所有座標 再創建 SHAPE (如果遇到ARC 線段 我就不會處理其SHAP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實務上沒有用PATH 來創建 SHAPE

    你可以讀每一段的segments 看其线宽是多少, 並記錄下起點 到終點的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