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 350 系列中文教程

楼主(2019-12-10):
CAM 350 系列中文教程

一、Gerber文件及Gerber文件的构成:
 1.1 在CAM350中载入Gerber文件共有两种方法:手工载入和自动载入。
    1.1.1 手工载入相对比较麻烦,但是比较实用,Gerber RS-274x(内置D码)格式的文件可以进行有选择的
       输入,对于一般文件较少的单双面及层数较少的多层板。(本人一般用这种方法)
  1.1.2 自动载入简单可行,适用于一些Gerber RS-274格式并且光圈文件特别多的,一些光圈格式可自动识别。
 1.2  钻孔及铣边程序的载入:
       1.2.1 钻孔及铣边程序在自动载入中也可以输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1.2.2 也可以在 File  Import  Drill data 中单独输入Nc drill文件。
  1.2.3 也可以在 File  Import   Mill data 中单独输入Mill文件。

二、文件的编辑:

Move:  移动所选择的图素到指定地点或图层。可选择图素的类型(包括D码)及所移动的角度。
Copy:  将所选择的图层复制到指定地点或图层。可选择的图素同上。
Delete: 删除选择的相应图层及图素。可选择的图素同上。
Rotate:  将所选择的图层或图素进行有角度的旋转。
Mirror: 将所选择的图层或图素进行镜像。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