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各控制箱控制卡及PRINT CARRIAGE 部分

楼主(2019-12-10):
DEK印刷机各控制箱控制卡及PRINT CARRIAGE 部分

各控制箱控制卡
EUROSYS CARD (Y1,X1&X2)
COGNEX (Y3,X2)
Arcom Processor Board (Y3,X11)
SCB9 (Y2,X6)
SD12 24VDC Stepper Motor Drivers (Y1,X14-X17)
PCIB40 (Y3,X4-X8)
SCB46 (Y2,X5)
EuroAmp 10 Servo Drivers (Y1,X10-X13)
SCB40 (Y)

PRINT CARRIAGE 部分
右图为PRINT CARRIAGE 部分示意图.

PRINT CARRIAGE 部分控制原理图:

PRINT CARRIAGE MODULE HOME SEQUENCE 图:

图形分析:
当处理器向轴控制卡发出HOME指令时,轴控制卡向驱动卡发出HOME指令,马达向HOME SENSOR运动,当HOME SENSOR感应到FLAG的信号是,马达会接受到一个反向运动的指令,马达开始反向运动,当轴控制卡接到HOME 感应器中FLAG脱离信号时,轴控制卡向驱动卡发出马达停止的指令,马达在轴控制卡控制下停下来PRINT CARRIAGE MODULE到达HOME位置.
HOME SENSOR 的调整:
进入诊断模式,将PRINT CARRIAGE 轴运行到HOME位置,测量如图示定轨(皮带边)夹刀边缘到SQUEEGE安装装置的前面,这一距离要求:512 +-0.5mm,当这一位置不正确时就调整HOME SENSOR的片位置.然后重新运行HOME动作功能,测量这一尺寸合要求为止.注意挡片不要撞到SENSOR.

RISING TABLE 模块
模块功能:通过支撑PIN支撑PCB,同时在印刷过程中将轨道\支撑PIN\PCB运行到几个已经设定好的高度..预备高度/照相高度/印刷高度等
RISING TABLE 控制原理图:

RISING TABLE轴HOME SEQUENCE原理:

1 轴控制卡得到HOME指令
2 轴控制卡向驱动卡发出向HOME SENSOR运动的指令
3 驱动卡以中等速度驱动马大向HOME运动
4 当HOME SENSOR收到挡片进入SENSOR信号时会将这一信号送到轴控制卡,轴控制卡
向驱动卡发出反向运动的指令,驱动卡驱动马达反向运动
5当HOME SENSOR感应到挡片离开时,轴控制卡开始找ENCODER的零脉冲,当找到零脉
冲时同时检查HOME INTERLOCKSENSOR是否感应到信号,如果感应到挡片,HOME过程
完成.
6 如果没有感应到信号,整个系统会将这一HOME过程重新进行一次,如果四次HOME过程
都没有顺利完成,显示屏上就会出现POSITION ERROR.
注意事项:不要去动和调整挡片,因为这一位置通常已经调好
更换感应器时一般也不需要调整挡片,但要注意挡片不要碰到了SENSOR
更换马达后需要进行VISION HEIGHT 和PRINT HEIGHT的CALIBRATION。
RISING TABLE 系统各SENSOR调整要求:

伺服马达的HOME程序
PRINT CARRIAGES与RISING TABLE HOME程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