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一个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2019-12-10):
上升沿触发,我知道CD4098,但是高电平没有4.5v,而且上电触发,所以需要别的器件,能不能推荐个

网友A:
555啊,又便宜又好用。

楼主:
能单次触发的那种,不需要太复杂,上电不触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啊,又便宜又好用。

我用过555,因为只需要单次触发,555电容充电了不能放电,是个问题,所以放弃555了。有没有更专业的元件。

网友:
“只需要单次触发” -- 能确切讲下具体是什么要求? 555可以很容易接成禁止多次触发。
"555电容充电了不能放电" -- 能确切讲下具体是什么要求,需要在什么时刻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单次触发的那种,不需要太复杂,上电不触发就行

所有家當都給你了!

Mono Stabl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家當都給你了!

谢谢,很实用,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