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定位

楼主(2019-12-10):
请教大神:

    1.BGA封装两对角拐角处的线是起定位作用吗?
    2.可否在BGA附近放置mark点的方式替代?
3.若此线是起定位作用,可否删除并且不用mark?

网友A:
    不是,这个是BGA的返修条,和BGA的mark点不是一回事,不能被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是BGA的返修条,和BGA的mark点不是一回事,不能被代替

    多谢回复,画封装的时候返修条和mark是必须画的吗?返修条可否不画在表层,画在丝印层可以吗?

网友:
    你說的那個對角拐角線應該不是必要的吧
    感覺像是禁止區,類似與IC保持1MM距離H=0,不放零件,類似這樣

    MARK點不一樣,但也不是絕對必要,公司原本要求有
    但板子密度愈來愈高,已經取消了,改以板邊定位
    看各公司做法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画封装的时候返修条和mark是必须画的吗?返修条可否不画在表层,画在丝印层可以吗?

返修条不是必要的,如果画的话,必须放在器件同一层的走线层,不能放在丝印层。局部mark点也不是一定要的,如果板子很小,加全局的就可以了,如果板子很大,就必须要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修条不是必要的,如果画的话,必须放在器件同一层的走线层,不能放在丝印层。局部mark点也不是一定要的 ...

多谢回复!!

网友:
    MARK点是给SMT用的,这个线(金边)是给后续人工对位用的。

网友:
    非常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