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AD软件下方工具栏只有这几个图层?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12-10):
为啥我的AD软件下方工具栏只有这几个图层?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按 L   显示层

网友A:
如果按L,里面显示是勾选的,但是还是没有在底部显示,请观察本PCB是否有建机械层。
有发现,若本PCB没有机械层,那么底部只显示电气层,不显示其他层。

网友:
    按L進去看,只會顯示你打勾要求「顯示」的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L,里面显示是勾选的,但是还是没有在底部显示,请观察本PCB是否有建机械层。
    有发现,若本PCB没有 ...

正解啊

网友:
    楼上还是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