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问题:ZYNQ调用XDMA PCIE IP同时读写PS DDR导致蓝屏了

楼主(2019-12-10):
在ZYNQ 7015里(或者7035)调用XDMA PCIE IP 从上位机HOST PC通过PCIE接口给ZYNQ的PS DDR发送数据(XDMA PCIE IP接到了PS的AXI HP口上)
我用xilinx官方的XDMA PCIE驱动(2017版本和2018版本都试过)
然后启动XDMA对PS DDR进行读或者写,单独读或者写(比如400KB数据),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当我同时启动XDMA读和XDMA写的时候,上位机HOST PC就蓝屏了。。

我想知道,XDMA PCIE IP 和 PS DDR 是否支持同时进行XDMA读写
如果支持的话,我需要修改驱动,还是其他地方需要设置一下,请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