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电源控制部分

楼主(2019-12-10):
DEK印刷机电源控制部分
直流电源箱:
电压调整及注意要点:
1 上图电压调整时比较需要关注的是5V电压的调整:调整时要找对调整孔.由于该板同时输出+_12V,而这三个电压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所以调整时以调整5V为目标,发现5V达到调整目标值以后就检查一下+_12V,如果偏差不大,不要去调整12V,否则会越调越乱.
2 对于24V和12V按要求调整到相应的电压要求值.
3 生产是出现Z POSITION ERRORS 通常是CB2/CB3跳闸,其原因如下:
注意要点:
上图所示ECB344是针对DEK机开电是马达掉电而设计的,其工作原理是:由于马达线圈电阻
值一般很小,为避免开机时电流太大,开电时40VAC回路串连上2.2欧姆的启动降压(分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