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常见分类及应用详解

楼主(2019-12-10):
电阻器简称电阻,是电子电路中应用最多的电子元件。电阻器在电路中的作用为:降低电压,分配电压,限制电流。按其制造材料和结构的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不同类型的电阻器,其特点、用途不同。

电阻器的常见种类

电阻器按照其结构和性能的不同,可分为固定电阻器、可变电阻器和敏感型电阻器三大类,具体分类如下:

一、固定电阻器

固定电阻器的电阻值是固定不变的,一经制成不再改变。它的种类繁多.可按其电阻体材料、结构形状或用途的不同进行分类。

电阻器的种类虽多,但常用的主要有RT型碳膜电阻器、RJ型金属膜电阻器和RX型线绕电阻器等。图1—1是各种常用的电阻器的外形图。

1、碳膜电阻器

这种电阻器的电阻体是在高温下将有机化合物热分解产生的碳沉积在瓷棒或瓷管表面而制成的,其型号标志为RT。改变碳膜的厚度和用刻槽的方法来改变碳膜的长度,可得到不同的阻值。

碳膜电阻器的阻值范围宽,有良好的阻值稳定性,高频特性好,电阻温度系数不大且是负值,价格低廉。

除了普通碳膜电阻器外,还有高频电阻器和精密型电阻器等。

碳膜电阻器目前在我国生产量最大、应用范围也最广,如在收音机、录放机、电视机及其他一些电子设备和仪器中都广泛应用到碳膜电阻器。

2.金属膜电阻器

金属膜电阻器的电阻体是用阴极溅射或真空蒸发等工艺,让合金粉沉积在陶瓷基体的表面上,并让其形成一层薄薄的金属膜或合金膜。通过改变金属膜厚度或刻槽可以精确地控制其电阻值。金属膜电阻器的型号标志为BJRJ。金属膜电阻器的主要特点是耐热性能好,其额定工作温度为70飞℃,最高可达155℃。它与碳膜电阻器相比较,具有体积小、稳定性好、噪声低、温度系数小等优点,但成本稍高。

通过合金粉成分的调节和成膜工艺的更换等方法,除普通金属膜电阻器外,还可制成精密型、高阻型、高频型、高压型和高温型等多种类型的金属膜电阻器。

金属膜电阻器在要求较高的通信机、雷达机、医疗和电子仪器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民用电子产品中也得到较多的使用。

3、线绕电阻器

这种电阻器是用高电阻率的镍铬合金或锰铜等合金金属线在绝缘骨架上绕制而成的。它具有耐高温(可达300℃)、湿度系数低、阻值精度高、稳定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能好等优点,其型号标志为Rx。线绕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较大(4~300W),常用在电源电路中作为限流电阻等。也可制成功率较大的精密型电阻器,用作分流电阻(如电动仪表、万用表等中常采用这种电阻器)。但由于为线绕式,其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大.高频性能差,不宜用于高频电路。

除上述3种电阻器外,还有合成膜电阻器(RH型)、有机实芯电阻器(Rs型)、无机实芯电阻器(RN型)、金属氧化膜电阻器(RY型)、化学沉积膜电阻器(RG型)、玻璃釉膜电阻器(RI型)等,它们各具特点,都有一定的应用。

二、可变电阻器

可变电阻器又称半可调电阻器,它的阻值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手动调整,主要用在阻值不需经常变动的电路里,用来进行工作点的精确调整(如晶体管的偏流或偏压)或电压定位。可变电阻器的外形如图1—2所示。

常见的可变电阻器有两种:一种是滑线式电阻器,多为线绕电阻,主要用在电流较大的电路中,如电源整流滤波电路和电源电压调整电路等;另一种可变电阻器为碳膜或合成膜电阻器,其额定功率较小,主要用在小电流偏置电路或精确定值电路中。

三、特种电阻器

所谓特种电阻器,是指这种电阻器不同于普通固定电阻器的阻流或降压的功能,而是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例如熔断电阻器,当过流时会起保险丝的熔断功能。此外,还有功率型电阻器、水泥电阻器等。

四、敏感型电阻器

这类电阻器的电阻值随所处环境的某种物理量(如温度、湿度、光强、电压、气体浓度等)的变化而变化,也称电阻型敏感元件。这类电阻器在自动检测和控制电路中应用广泛。

网友:
讲的很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