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CD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12-10):
    DCDC的补偿电路起什么作用?
我的DCDC输出比算出来的大,COMP接的补偿电阻增大后,输出电压正常。
或者,另接负载后输出电压正常。
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不明白原理是什么,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各个芯片也可能内部框图原理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各个芯片也可能内部框图原理有差异。

    可惜只是局部截图,版主把资料上全呗。补充:找到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只是局部截图,版主把资料上全呗。补充:找到全的了

全的在哪里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各个芯片也可能内部框图原理有差异。

那DCDC降压的,不接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会高,和这个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
    环路补偿,否则电源在某种条件下工作可能不稳定,复习下模电运放环路稳定性那章

网友:
    2楼的文章原创是在C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