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钢网不在中心的调节方法

楼主(2019-12-10):
DEK钢网不在中心的调节方法

以前的方法:用切断气路,手动调节钢网的方法,找到识别点。
缺点:1、如果钢网一动,又得重新调节。
2、下次生产时,还得重新调节。浪费时间。

新方法:
我们目前得DEK 本身有这一功能,只是我们没有用到。
方法:
1、首先用常规的方法,先找到四个识别点,如果没有问题,就OK 了,
2、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中心偏差太大,补偿不过来。他会提示三个数据:
XF=XXX XR=XXX Y=XXX
请注意分析这三个数据:

如:A、XR=3.2 XF=2.5 Y=12
Y方向需要调整。
B、XR=-14.2 XF=-12.5 Y=2
X方向需要调整。
C、XR=15.2 XF=16.5 Y=12
X,Y方向都需要调整。
D、XR= - 9.2 XF=8.5 Y=12
角度需要调整。
X,Y 的最大值为正负10。如果大于10就需要手动修改别的数据来补偿。
理论上该数字越小越好。

X 方向的补偿方法:通过调节BOARD STOP 的X方向位置来补偿。一般BOARD STOP
的位置是BOARD LENGTH 的一半。把XF,XR的平均值,加到BOARD STOP 上即可。
例如:B组数据:XR=-14.2 XF=-12.5 Y=2
板尺寸为233.5X280 BOARD STOP X =140
修改后 BOARD STOP X =140+(14.2+12.5)/ 2
存盘退出,重新做一次识别点即可。
注意:如果做识别点的过程中出现什么超极限等,不用管他做下去,我们需要那三个数据。

Y 方向的补偿方法:
首先数据显示Y向需要补偿时打开一个选项如下:

CUSTOM SCREEN DISABLED

设置为:ENABLE
就会在下面多出几个选项:

CUSTOM SCREEN ENABLE
PRINT AREA LENGTH 508.5
PRINT AREA WIDTH 510.0
DIST。 TO IMAGE 368.3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DIST。TO IMAGE 的数据调整Y方向的补偿。
在SCREEN IMAGE 选 CENTRE 时
DIST。 TO IMAGE 的意思钢网图形中心到后面钢网边的距离。
请注意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钢网为29寸,即29X25.4/2=368.3

也可手工测量该数据输入,如果已取到上面三个数据可以把这个数据加上Y 即可。
例如:A、XR=3.2 XF=2.5 Y=12

DIST。 TO IMAGE 368.3+12=380.3

然后存盘退出,重新做一次识别点即可。

如果象:C、XR=15.2 XF=16.5 Y=12

可同时补偿X,Y。

象:D、XR= - 9.2 XF=8.5 Y=12

XR XF 相差较大的,角度有问题的,除了重做钢网,目前还没有好的方法。

注意:改完数据后,重做识别点前别忘了把 SCREEN X REAR
SCREEN X FROWARD
SCREEN Y AXIS 改为零。

优点:数据存盘,下一次不用再调整,速度块。钢网没问题的一次成功,有问题的也只需要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