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蚀刻工艺简介

楼主(2019-12-10):
    一、PCB蚀刻工艺原理

      蚀刻是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45+5)蚀刻药液经过喷头均匀喷淋到铜箔的表面,与没有蚀刻阻剂保护的铜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将不需要的铜反应掉,露出基材再经过剥膜处理后使线路成形。蚀刻药液的主要成分:氯化铜,双氧水,盐酸,软水(溶度有严格要求)

      二、PCB蚀刻工艺品质要求及控制要点

      1﹑不能有残铜,特别是双面板应该注意。

      2﹑不能有残胶存在,否则会造成露铜或镀层附着性不良。

      3﹑蚀刻速度应适当,不允收出现蚀刻过度而引起的线路变细,对蚀刻线宽和总pitch应作为本站管控的重点。

      4﹑线路焊点上之干膜不得被冲刷分离或断裂。

      5﹑蚀刻剥膜后之板材不允许有油污,杂质,铜皮翘起等不良品质。

      6﹑放板应注意避免卡板,防止氧化。

      7﹑应保证蚀刻药液分布的均匀,以避免造成正反面或同一面的不同部分蚀刻不均匀。

      三、PCB蚀刻工艺制程管控参数

      蚀刻药水温度:45+/-5℃ 双氧水的溶度﹕1.95~2.05mol/L

      剥膜药液温度﹕ 55+/-5℃ 蚀刻机安全使用温度≦55℃

      烘干温度﹕75+/-5℃ 前后板间距﹕5~10cm

      氯化铜溶液比重﹕1.2~1.3g/cm3 放板角度﹑导板﹑上下喷头的开关状态

      盐酸溶度﹕1.9~2.05mol/L

      四、PCB蚀刻工艺品质确认

      线宽:蚀刻标准线为.2mm & 0.25mm﹐其蚀刻后须在+/-0.02mm以内。

      表面品质:不可有皱折划伤等。

      以透光方式检查不可有残铜。

      线路不可变形

      无氧化水滴

网友A:
    蚀刻首先要分成酸性蚀刻跟碱性蚀刻,两种蚀刻的抗蚀原物料不一样,不能一起谈
酸性蚀刻抗蚀是干膜和专用油墨
碱性蚀刻抗蚀是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蚀刻首先要分成酸性蚀刻跟碱性蚀刻,两种蚀刻的抗蚀原物料不一样,不能一起谈
酸性蚀刻抗蚀是干膜和专用油 ...

    就是正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