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频谱仪来测量噪声系数。

楼主(2019-12-10):
逛论坛的时候看到有人用频谱仪来测量噪声系数,测量输出噪声电平时,在用50欧负载接到输入端,然后上电,DUT是直接接到频谱仪上呢,还是有加衰减器。貌似不能加衰减器的。要是DUT自激怎么办呢?

网友:
    你要是测试中加衰减器的话,那么测出来的噪声系数实际上是DUT和衰减器这个级联系统总的噪声系数,而且衰减器加在前面和后面得出的结果也会有不同。
假设你的衰减器衰减30dB,那么测试里你就要把这个衰减器当作一个噪声系数NF为30dB,增益为-30dB的元器件,然后根据系统总的NF级联公式,通过你测量出来的结果以及衰减器的位置,逆推算出DUT的NF。
    而且用级联公式计算的时候,你得先把NF的单位由dB转换为倍数单位,算出最终结果后再转换为dB单位。直接用dB单位套进去算会算不准。

网友:
    有频谱仪测量噪声系数法,
    具体说,是要求白噪声底,经过放大后,高于频谱仪的噪声底才可以的,

    所以,是否加衰减器,是要看具体情况。 若是你的DUT增益非常大,噪声也很大,当然是可以加衰减器,保证测试结果准确性。
    另,频谱仪的设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标准的50欧姆,相信或信任它的品质吧。

当然,你更信任衰减器的品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