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layout时的小细节!请为PCB设计大赛97号打电话!请支持我!

楼主(2019-12-10):
距离PCB设计大赛投票结束只剩一天了。而楼主的网络投票得票数也一直是妥妥的。。。。。。垫底!在这里分享一些楼主设计时的小细节,希望大家阅读之后能给楼主一点支持!

1.    高速信号线AC耦合电容处隔层参考。
阻抗连续是信号完整性的基本。阻抗突变会产生反射,影响信号的质量。我们Layout工程师需要做其中一点就是保持阻抗连续性,减少阻抗突变。我们在使用SI9000计算阻抗时会发现阻抗与线宽W成反比,与距离参考层的厚度H成正比。如下图USB3.0信号线,阻抗100欧姆,到AC耦合电容时等于线宽变粗阻抗发生突变,阻抗变小,此时挖掉相邻参考层,隔层参考会将阻抗值拉高,减小突变。想得到阻抗优化的最优值,则需要通过仿真参数扫描来确定挖空大小的数值。楼主还在学习仿真,所以此处并没有进行仿真,但是挖空了的确可以减少阻抗的突变。另外原理图设计上如果可以选择封装较小的电容,如0201封装的电容会更好。另外补充了一点点在3楼,大家也可以看下。

2.    网口出变压器进行了换PIN 处理,减少了过孔数。
作为一位Layout工程师,要精打细算,哪怕是减少一个过孔,都可以提高信号质量,降低成本。此次的设计文件网卡芯片出来的MDI信号线与变压器连接是交错的。网络需要打过孔才能连通。然而他连的是变压器呀,变压器可以换PIN,再然后变压器前端又是DIP的RJ45接口就算线交错打一个过孔便可以解决问题。SO我们可以将变压器进行换PIN,减少网络过孔。如下图:

3.  焊接面DIP针脚大铜皮采用花式连接。进行波峰焊时如果针脚连接了较大面积的铜皮,散热会较快,影响针脚焊接吃锡,易造成焊接不良。所以DIP器件焊接面铜皮如果较大应采用花式连接,但如果是电源PIN脚,还要注意电流的大小是否满足。

4.    电源反馈点FB要选择合理。电源的反馈点一定要单点引线出去接到输出端的大铜皮,电感后的去耦电容处。

投票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649&highlight=PCB%C9%E8%BC%C6%B4%F3%C8%FC

还有很多小细节,就先写到这里吧。请大家为我打CALL,支持我97号!  点上面的链接,回复支持给我投票哦!谢谢!
在LAYOUT问题上,只要是我会的,都可以为你答疑解惑哟!

网友A:
楼主深夜发帖,精神可嘉。本想打个电话支持一下,无奈没看到电话号码,只能默默的顶一下了。
想问一下第一点,挖掉电容的焊盘后,参考到哪一层了?我看您的板子是六层,此处的回流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深夜发帖,精神可嘉。本想打个电话支持一下,无奈没看到电话号码,只能默默的顶一下了。
想问一下第一点,挖掉电容的焊盘后,参考到哪一层了?我看您的板子是六层,此处的回流是怎么考虑的?

这位同学真幽默,电话就在那个网址上。复制网址,打开链接评论帖子就等于支持我了!下面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隔层参考第三层,此处第三层挖一块地给电容,如果有空间就就近在电容附近打几个过孔,这几个过孔就可以保证信号的回流。空间紧张的话只能过孔稍微远一点。此次的设计此处我没有做好,时间仓促我漏掉了第三层的地。希望我的解答能让你为我投上一票!谢谢!下图为标准处理示意图!

楼主:
编辑的3楼不见了,好像要审核通过才能看到!!!在五楼又写了一下

网友B:
usb3.0 没必要这么精致吧? 而且你器件右边刚出来的差分间距也不对啊?看完文字再看图感觉有点滑稽, 改主意的没主意 ,没必要较真的却较真,    还有 没看错的话 电源模块 大电感下面top层是有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深夜发帖,精神可嘉。本想打个电话支持一下,无奈没看到电话号码,只能默默的顶一下了。
想问一下第一 ...

复制链接,打开后回复支持就可以给我打CALL啦!
下面来回复一下你的问题:隔层参考第三层。在第三层挖一块地给电容参考,有空间的话在电容附近就近打地孔,这些地孔就可以解决回流的问题。此次的设计由于我的时间太仓促漏掉了那块地,是一个败笔。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支持我!谢谢

网友C:
感觉这DCDC回路太远了,另外DCDC的芯片引脚真不不挖点坑坑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 没必要这么精致吧? 而且你器件右边刚出来的差分间距也不对啊?看完文字再看图感觉有点滑稽, 改主 ...

这样走线是不太好,但主要是为了做等长。

另外电感底下是有地,请帮忙解释一下有何不妥。学习一下。我看到电源芯片的datasheet里的layout说明里电感下也有地。并且还打了过孔。

有不足,但还是希望同学能为我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DCDC回路太远了,另外DCDC的芯片引脚真不不挖点坑坑散热吗

挖点坑坑是什么意思 欢迎交流。请给我一点支持,复制链接为97号投个票,谢谢!

楼主:
投票快要结束了,请大家支持我97号,投上宝贵一票

楼主:
还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有人在看帖子吗?赶紧为97号投上宝贵的一票吧。

网友:
没有电话号,手动点赞

网友:
    看来已经错过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