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库原理图符号命名与绘制

楼主(2019-12-11):
基本原则
1. 一般情况下,符号以器件的基础型号命名,便于符号的复用。不同的封装形式对应不同符号的情况下,通常在基础型号后面加上封装形式的代号以示区分;
2. 符号名中只能包括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
3. 引脚较多的器件,按照功能(数据线、地址线、电源、地等)进行拆分,在符号名后面跟上_a,_b,_c等以示区分;
4. 本规范都没有提及的符号命名,一般以器件型号命名,满足最简化的原则;
5. 除有特殊指定的以外,所有尺寸标注均采用公制,单位为mm;
6. 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用“r”表示。例如:1.0 表示为 1r00。
7. 对于电源芯片管脚定义,明确的输入输出用input,output,其它用Passive;
4.2  详细规范
4.2.1 集成电路
4.2.1.1        单一功能集成电路
命名规则:
<制造商简称>-<产品型号>-<封装代号>-<管脚数量>_a/b/c……
例如:INF-BCRX2XU-SC74-6_a/INF-BCRX2XU-SC74-6_b/INF-BCRX2XU-SC74-6_c
注:
1.        规则中的_a/b/c……是指对于器件在绘制图形符号时需拆分的,则图形符号命名是在管脚数量后加_a、_b、_c等后缀;对于不需要拆分的器件,此处留空,如上述例子,如果无拆分,只需要使用INF-BCRX2XU-SC74-6来命名即可;
2.        产品型号需要保持最简化原则,如果同一系列的器件,原理图符号相同,管脚数量相同,管脚对应信号名相同,只是封装方式不同,那么在产品型号里面可以不包含封装方式;
3.        单功能集成电路主要指集成电路仅仅实现某一功能的集成电路,比如232接口功能,SPI接口功能或单一存储功能。
4.2.1.2        多功能集成电路
命名规则:
<产品基础型号>-<封装简写>_a/b/c……
例如:xc4vfx60-ff1152_a/b/c……
注:
1.        xc4vfx60是基础型号,ff1152是封装简写,a、b、c…表示不同的拆分部分;
2.        对于大于200个管脚的的大型集成电路,必须拆分;
3.        拆分原则按照芯片的功能区域拆分,比如电源部分,GND部分,不同接口电路部分,不同Bank部分等;
4.        多功能集成电路,指集成电路中,包含了多种功能或者多种接口,多指FPGADSP等大型集成电路。

楼主:
接器
4.2.3.1        单排规则对称连接器
命名规则:
CON-<管脚数量>
例如:CON-64
注:
1.        单排对称连接器必须满足公母器件的外形完全对称,对于符号的绘制完全不区分的情况,如果不满足,则需要划分为非规则连接器。
4.2.3.2        多排规则对称连接器
命名规则:
CON-<单排管脚数量>X排数
例如:CON-10X2
注:
1.        多排对称连接器必须满足公母器件的外形完全对称,对于符号的绘制完全不区分的情况,如果不满足,则需要划分为非规则连接器。
4.2.3.3        非规则专属连接器
命名规则:
CON-<专属类型><管脚数量>-<公母类型M/F>-<厂家简写>-<器件型号>
例如:CON-DSUB15-F-TYCO-1734344;
注:
1.        M表示Male,公型,F表示Female,母型;
2.        专属类型指协会已经定义的类型,非厂家自己制定类型,比如DSUB,PCIE,DDR4等属于已经定义类型。而厂家自己内部的分类不属于此范围,如Samtec厂家自行定义的HTM等不在此范围之类。
4.2.3.4        非规则非专属连接器
命名规则:
CON-<管脚数量>-<公母类型M/F>-<厂家简写>-<器件型号>
例如:CON-25-M-TYCO-1734344;
注:
1.        M表示Male,公型,F表示Female,母型。

网友:
    学习一下,很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