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imulink中的FFT分析获得各个时刻的电压总谐波畸变率呢?

楼主(2019-12-11):
如何利用simulink中的FFT分析获得各个时刻的电压总谐波畸变率呢?现在powergui出来的都是畸变率随频率的变化,想要随时间的变化。求大神指点

网友:
采用移动窗口吧,就像powergui里,也需要设置一下分析波形的窗口时间
比如[0~20ms],[1~21ms],[2~22ms]。。。
这样的移动窗口来进行分析谐波,最终就能得到想要的了
窗口长度和移动的步长,自己根据需要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