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环、手表都是靠什么识别出用户是戴在左手上还是右手上的?

楼主(2019-12-11):
现在这些智能手环、手表都是靠什么识别出用户是戴在左手上还是右手上的?

网友:
由于戴表的习惯,若戴在左手的某侧朝下,换成右手时则这侧将朝上,从而可以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来判断戴在左手还是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