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设计PCB审查checklist

楼主(2019-12-11):
    射频电路设计PCB审查checklist
类类号
    大小
    要素描述
BSD防护元件百接放在主信号路径E
模块分腔屏蔽合理,己关注腔体自话振频率。
B
    屏蔽墙及内倒角位置的项面是布局、布线、信号过孔禁布区
匹配元件靠近相关的RF器件端口布局
已考虑热设计,保证热量不集中,散热容易。
和主信号流一字布局, 如果受空间限制,不能一字布局时,可以采用L形布
    局.慎用U形布局。
    对绕线电感的布局必须要保证相邻电感的磁力线相互垂直,对印制线美电
    感(LTCC工艺)如做不到磁力线相互垂直。应该远离放置。
分立元件构成的组合电路,不被其它元件或传输线打散,例如电阻衰减器
|s
    的三个电阻布局互相靠近。滤波器电路要-面布局, 并且不能被其它传输
    线打散.
高中低频组合滤波,高频容量滤波电容最靠近器件管脚.
10 I PCB螺钉数量和布局合理。
 功放PCB开窗综合考虑了安装余量和电气性能。
    布[ 12功放可受电容、隔百电容位置已按原理图设计者要求布局。
    局[ D
    元件离屏蔽壁间距符合要求,考虑了误差。
    遇|
[14 |射频PCB的输入输出和其它部分的接口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15 在正常工作或测试环境下,没有Stub.
    四数字芯片PWM调制输出百流的RC滤波电路,放置在数字芯片侧。
|I8
控内同频增益超过40dB级联放大电路需进行了分腔。例如:接收通道的增
益一般会很大,需要进行分腔
19级联衰减电路的衰政量大于 40B的电路满进行分腔:
2四级联滤波电路的带 外敦减和级联开关电路的隔离度天于40dB.则需要分腔.
    射频电源的分配一般按照就近供电的原则, 以免相互之间产生干扰。同时,
21 |在不同芯片共用同-一个电源芯片时,要注意芯片之间是否会通过电源产生
    干扰。
电源的摆放位置是否合适,要保证输入输出电源线不能交叉,走线距离最
    电源输入口的滤波电容是否靠近输入管脚,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容值最小的电容最靠近电源的输入管脚。
    I 四器件DATASHEET上,有特殊要求的布局是否满足。
布F线需要进行控制走线阻抗,将它们布得尽可能直接,这样可以减小损

耗和不期望得到的耦合。
线|2
微带线下方需要连续的地,同样的,带状线上方和下方也需要连续的地:
    地平面不仅提供需要的回路,还可以将信号跟其它信号层隔高:
    B
长的、没有屏蔽的走线,如RF 前端的连线需要用带状线。这样有利于使用
发个资料,转个积分嘿嘿嘿!!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在你这里居然碰到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2-10-18):
    谢分享,很好的资料,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在你这里居然碰到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3-04-2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利用S参数来描述PCB串扰

网友(2025-07-23):
    看看Checklist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