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9-12-11):
    如图,给系统DDR3供电的电源纹波有异常!
单独跑小系统的时候没有问题,纹波也还不错。当系统打开HDMI输出功能时,DDR的电源纹波就成了这。
    电源使用的是3A的,目前DDR的电流也就1A不到

    补充内容 (2020-9-10 09:20):
最后一句有点歧义,是电源DCDC芯片使用的是能过3A的,实际目前电流不超过1A

网友:
    你的电源滤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地可能没有处理好,高速信号干扰,通过地串到电源了

楼主(2020-09-08):
    加了几个大电容,还是不行,PCB Layout应该没问题,上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个人认为温升大了一点,芯片持续电流2A,这个2A应该也是有散热器的情况下,芯片底下我不知道有没有靠近的地层或者有么有散热色设计,可以先测一下芯片和电感的温度。另外输入输出电容请按原理图位置顺序摆放。输入3.3V和输出1.5V直接用线输入输出是否更好一点?原理图上地使用DGND,不知道这个地是啥地,有没有用作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温升大了一点,芯片持续电流2A,这个2A应该也是有散热器的情况下,芯片底下我不知道有没有靠近的地 ...

虽然没说到点子上,还是谢谢回复了~

网友:
    电感饱和电流是否足够 ,DCR 是否大了?

网友:
    轻重载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