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并口线或者说总线拖拽拉线功能在AD14版中被抹杀了吗?

楼主(2019-12-11):
一直想问关于这个问题,我在AD9中这样操作是可以的,还是某个设置选项关闭了,不知道的情况才会这样?
问题描述: 在AD9中,芯片的总线引脚,在总线上画一条竖线,之后按住ctrl键,拖拽这个竖线,可以平行自动拉出总线,而在AD14中,拉出的线却是一段一段的。

下图 1, 2  AD9

下图3 AD14中的情况

有知道的,劳烦告诉一下,感激!

网友A:
    我是更後面的版本,都還能使用這個功能
    你的鼠標試著拉
    黃色標的地方,不要拉最尾端
再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更後面的版本,都還能使用這個功能
    你的鼠標試著拉
黃色標的地方,不要拉最尾端

    中间也不行,会在中间掏,如图:整根线不是一起被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更後面的版本,都還能使用這個功能
你的鼠標試著拉
    黃色標的地方,不要拉最尾端

    谢谢,提醒,又是版本问题,AD14.3.20这个版本我还用了好久,一直在用,刚刚又在AD16.1.12上测试了,没有这个情况了,拖哪里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