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X射线检查原理

楼主(2019-12-11):
    X射线是一种波长极短(0.001nm~10nm)、频率很高(30PHz~30EHz)的电磁波(图1所示)。

    工业上应用的X射线波长约在0.012nm~0.005nm之间,穿透管电压为100kV~250kVX射线穿透物质的能力与射线光子能量有关,X射线的波长越短,光子的能量越大,穿透力越强;同时也与物质的密度及厚度有关(如图2所示),同一强度的X射线穿透物质时,密度及厚度大吸收多,穿透少,颜色黑;密度及厚度小则吸收少,穿透多,颜色白。所以,当X射线穿透过被检测物体时,物体中有缺陷的部位(如空洞、裂纹等)与无缺陷部位对X射线的吸收能力不同,通常是穿透过有缺陷部位的X射线强度高于无缺陷部位的X射线强度,所以可以通过检测透过被检物体后射线强度的差异,来判断被检物体中是否存在缺陷。

    1X射线常见产生原理

    有多种方式可以产生X射线,目前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高速运动的电子流轰击金属靶来获得X射线,也是大多数X射线设备的基本原理。X射线由具有阴极和阳极的真空石英管构成,其内部典型形貌如图3所示。

    X射线管阴极,通电加热到高温后,钨灯丝内部电子将逸出并形成电子云,在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差的作用下,向阳极靶(如钨、钼)运动,电子云被聚焦线圈聚焦,形成高速运动的电子束,电子束在高电压作用下轰击阳极金属靶,产生电子能量。但绝大部分的能量(约99%)将转化为热能并通过阳极损失,而只有极少部分的能量转化为X射线,产生效率较低。另外产生X射线的同时,将释放出大量的热能,所以通常在阳极金属靶上安装热沉进行散热,避免焦点出现散焦情况。

    2X射线衰减规律

    X射线强度的衰减,分为距离与物质两种所致的衰减。距离引起的衰减,是指从X射线管焦点发出的X射线向空间四周辐射时,X射线强度的衰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物质引起的衰减,是指X射线穿过物质时,由于X射线光子与构成物质发生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由于散射(康普顿效应)和吸收(光电效应)的作用导致X射线强度衰减。

    当强度为I的X射线,穿透厚度为dx的物质时发生相互作用后(如图4所示),强度将会降低,减少量-dI正比于物质厚度dx与能量强度I的乘积,若μ

    为X射线通过单位厚度时的衰减系数,则有:

    X射线经过物质后的衰减是由吸收和散射组成,所以系数μ是这两部分之和。但由于散射而引起的衰减远小于吸收引起的衰减,所以通常称μ为线吸收系数,而忽略散射的部分。另外,吸收系数也随X射线能量增加而下降,因为X射线能量越高,其穿透性越强。

    3X射线检查微电子器件的应用限制

    目前微电子器件中,通常用金、铜及铝三种材料作为键合互联。但经常会发现铝材料的键合引线,在进行X射线检查时较难观察得到,尤其是小线径的铝键合引线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低原子量的物质吸收X射线的能力有限。根据元素周期表可知,硅(14号元素)之前的元素几乎不吸收X射线能量,所以铝(13号

    元素)也是极低吸收X射线能量,导致X射线穿透过多,图像发白难以观察。而重金属吸收能量较强,金(79号元素)元素比铜(29号元素)密度高,X射线吸收能力较强,所以金键合引线的X射线图像较铜键合引线黑白对比度较高,容易观察形貌,典型三种的材料X射线检查图像见图5~图7所示。

    另外,由于目前X射线检测设备的强度感应器制造技术限制,当两个部位的X射线强度小于2%时(如缺陷很小时),X射线照片成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