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PCB添加盲孔的时候板子会变绿?

楼主(2019-12-11):
PCB在没有进行覆铜的情况下分别设置了盲孔和通孔,设置好孔径,孔间距的规则,放置盲孔的时候会出现变绿的情况,但是通孔没有。但是运行DRC之后,messages里面没有盲孔报错信息,而且原来变绿的盲孔变为了正常,但是稍微动一下或者新加盲孔还是会变绿。
请问各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Shift+H把抬頭顯示打開 (如要關掉就再執行一次)移到亮綠色的地方,就會跟你說錯那了

    執行DRC不見得會檢查到,要看DRC除錯的項目而定
    有些是即時檢查,有些是批次檢查

网友:
    软件可能死掉了

网友:
    应该是你开启了实时DRC检测,与铺铜干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