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Solder Mask和Paste Mask有什么区别?哪位大神给讲讲呗

楼主(2019-12-11):
不知道Solder Mask和Paste Mask有什么区别?哪位大神给讲讲呗

网友:
Solder mask 是阻焊层,用于制作印阻焊剂的丝网,是负片层
Paste mask 是锡膏层,用于制作给贴片元件刷锡膏的钢网,是正片层

网友:
    Solder Mask是防焊層,通常會比PAD多個2~4MIL,看板廠製程Paste Mask是鋼板層,通常跟PAD一樣大,是開鋼板用,要上錫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