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印刷机新程序制作

楼主(2019-12-11):
MPM印刷机新程序制作
一、 TEACH BOARD
    选择主画面TEACH下拉菜单中的TEACH BOARD 命令如下图:
    随后屏幕出现提示:
    按SELECT 做一个新程序,出现TEACH BOARD 主菜单。
    做一个新程序所需的六步,在屏幕上显示为六个红色按钮。
1、SETUP PARAMETERS :规定板的尺寸和轨道传板的速度。
    单击SETUP PARAMETERS 左边的红色按钮,进入BOARD PARAMETERS 设置菜单。如下 :
参数含义:
X Size:指板的长度。
Y Size:指板的宽度。
Thickness :指板的厚度。
Track Speed:指板的传送速度。
Print Orientation:印刷的防向,不需更改。
调整方法:
    用SELECT 选择所需调整的参数,,旋转鼠标即可以调整参数的值,至所需的数值后,按EXIT 键。作完的每一项呈绿色显示。
2、 BOARD STOP Y 设置
    点击BOARD TEACH 画面下BOARD STOP Y(第二个按钮),出现提示:
    放一块PCB 在INPUT 轨道上,按NEXT ,PCB 进入轨道,屏幕切换到JOG 功能,移动VISION 轴至PCB的右边,按EXIT 退出。
3、设置BOARD STOP X值
    点击BOARD TEACH 画面下BOARD STOP X(第三个按钮),根据提示输入 PCB,移动VISION 轴,找到PCB 上的一MARK ,将十字线对准MARK点中心,按EXIT 后,切换到钢网MARK 点上,同样将十字线对准MARK 点的中心,按EXIT 退出,机器会自动进板,测试几次,以确定停板的位置。
4、 STENCIL HEIGHT
    这一功能是确定钢网的高度,单击第五项STENCIL HEIGHT左边的绿色按钮 ,进入如上界面,提示你确认装入钢网,按NEXT后,进入测试钢网高度的界面:
    按BEGIN 开始进行测试。测试是通过一轻触开关(TACTIL SENSOR)来确定钢网的高度的。首先PCB进入机器定位好,TACTIL SENSOR 下降感应到钢网后,然后慢慢上升至刚好没感应到钢网时停下来,这时Z轴慢慢上升直到再次触发到TACTIL SENSOR 为至。机器停下来,显示测试的结果。这也是印刷时Z轴上升的高度。
5、LEVEL SQUEEGEE
    这一功能是确定刮刀的水平, 单击第五项左边的绿色按钮,出现一下提示,若按SELECT ,则先做钢网的高度,若按NEXT则直接做刮刀的 水平。
    按NEXT 后,进入如下界面:
    按BEGIN 按钮后自动完成测试。
6、SQUEEGEE STROKE
    设置完后,按EXIT 按钮,会提示输入文件名,输入文件名存盘即可。
二、VISION ALIGN
    单击 TEACH 菜单下的VISION ALIGN 命令,如下:
    进入VISION ALIGN 编辑界面,界面的中心是一块模拟定位在机器内的PCB,界面左下角有4个按钮菜单:
VIEW : 观看MARK 点。
ROOM : 放大MARK 点。
ADD : 在PCB 上增加一个MARK 点。
DELETE:删除PCB 上的一个MARK点。
    点击ADD按钮,用SELECT 单击模拟PCB 上MARK 点的大概位置,VISON 轴运动到单击的位置,按住SELECT 键,慢慢的旋转轨迹球,VISION 跟着运动,旋转的速度越快,VISION运动的速度越快。定位到MARK 点后,按EXIT “学习”MARK点,随后做钢网的MARK 点。我们一般做两个MARK 点。做完后存盘(名称与TEACH BOARD 时,直接覆盖即可)。
三、LOAD PCB 检测
    程序做好后,需用LOAD 功能测试一下。单击UTILITIES 菜单下的LOAD BOARD 命令。
    进入LOAD BOARD 界面:
有四个进板的方式:
1、STENCIL HEIGHT:指将PCB 定位到印刷的高度。

2、VISION HEIGHT :指将PCB 定位到VISION 的高度。
3、SNUGGER HEIGHT :指将PCB 定位到夹板的高度。
4、INSPECT HEIGHT :指将PCB 定位到检查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