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VREF

楼主(2019-12-11):
目前用的CPU芯片需要外接DDR3芯片,但是CPU没有VREF管脚。这个影响DDR3的使用吗?
我记得原来的CPU都有VREF管脚呀。
求大神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记得也都有的

网友:
    原理图一般不是在demo上改吗,难道你的图纸是自己画的?

网友:
    确认是DDR3么?还是CPU支持的是DDR4?

网友:
    可能cpu内部有vref

网友:
楼主先确认下CPU是否支持DDR3,如果支持,一般都会有DDR_VREF引脚的,如果确实没有,可不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提供VREF给DDR3呢,目前还没有做过没有DDR_VREF引脚的CPU

网友:
    有些DDR是直接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楼主:
支持DDR3呀。难道自动选择内部VREF?没有看到VREF选项呀。

网友A:
    一般选择给DDR3供电的电源芯片会提供VREF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择给DDR3供电的电源芯片会提供VREF信号

    DDR3的VREF电源有,是CPU没有VERF引脚!

网友:
    不好意识,CPU没有VREF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VREF本来就是取DDR3电源的1/2为判决标准.CPU内部用两个电阻分压加滤波电容得到一个电压也可以作为判决标准,也挺好的

网友:
    楼主应该看看,DDR3的标准,VREF是给DDR的。

网友:
    DDR3的VREF电源有,是CPU没有VERF引脚!

网友B:
    电阻分压直接给就行了,和控制器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直接给就行了,和控制器没什么关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大神!

网友:
    CPU的种类太多了,可以选有Vref的片子

网友:
    有時會分為 internal / external 的 Verf option, 主要是用在 DQ/DQS input reference 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