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EMC。

楼主(2019-12-11):
目前采用双运放方案,产生1mA的恒流输出,外接pt100测温电阻。由于1mA是对外输出,咨询了检测机构,需要做EMC,比如快瞬等。
因为是运放直接驱动的,若直接做EMC,很可能会损坏运放,导致功能不正常!

初步想法是为保护运放,需要对电流信号进行合理。常用直流信号隔离有线性光耦,需要转换成电压信号,但我要求最后输出直流,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且精度不是很高。
若在运放输出侧,加100欧姆功率电阻,RC滤波,TVS管或Y电容至GNDEARTH,或许会有效果,还未进行试验,可以验证下。
网上看了下,有售4-20mA转4-20mA的直流电流隔离器,其体积较大,若选用这类直流电流隔离器,也只能挂到外面。

烦请EMC大神们帮忙分析下,有没有好的对策,非常感谢!

网友:
EFT的能量不是很大,看您的产品形态以及实验等级决定:
1)直流电源供电进来,如果通过一个电源后再给双运放供电,可能到双运放的能量比较小,也许不用做防护;
2)如果电源直接接在双运放上,EFT的能量直接加在双运放上,等级高能量大的,需要匹配TVS管,如果等级低能量小,可能匹配RC电路可以解决。这还和您的双运放的自身防护能力相关,有的抗干扰能力好,有的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
补充,如果您的电源口需要做浪涌的话,电路可以共用。浪涌的能量大,一般扛得了浪涌,扛EFT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