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射频匹配调好后,贴到整机里圆图变得很差怎么办?

楼主(2019-12-11):
模块射频匹配调好后,贴到整机里圆图变得很差。应该主要是整机基板上大面积铺铜GND对阻抗造成了影响。
通过一些实验,我个人的想法是找一个终端产品或者基板(PCB和铺铜面积适中的)进行在板调试。可能这样比纯模块调试完再贴到终端基板上均衡性要好很多(终端产品有很多)。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
不只是要关注整机基板上大面积铺铜GND对阻抗造成的影响;
也要关注模块与整机基板之间的回流地连接的方式(位置与粗细),这也会影响瞬时阻抗。

网友:
圆图变差不只是阻抗变化的影响,还有射频信号的反射,都会影响到方向图,可以把射频模块靠近板边放置,且尽量避开结构金属,个人观点,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要么模块没有做到50欧姆,要么主板没有做到50欧。

网友:
通常天线对环境非常敏感,为什么不把模块贴上去后再调试? 这样就可以把整机的影响用匹配网络消除掉。当然因为你说这个模块可能贴到很多种产品上,综合调试可能比较困难,优化你的射频模块就是第一步,比如把模块PCB正反面都铺上最大面积的铜皮。上载一些模块的图片也许大家更有思路。

网友:
    “整机基板上大面积铺铜GND对阻抗造成了影响” ,不理解楼主这句话。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
    通常,合格的大面积接地,是可以降低接地电阻值的,
遗憾的是,大面积接地不好设计,从生产工艺的可焊性角度有许多讲究。
若是楼主是做模块产品的话,应该多做些实验,给出明确的“模块大面积接地”的设计参考意见,

可以在本论坛上多交流。 eda365 论坛中有许多相关专家

网友:
    参考地变化了,肯定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天线,参考地是参与辐射的

网友:
    比较便捷的方法是,你调好模块,测试一下输入输出驻波情况,然后还需要同步评估一下,你要接入的整机相接的port点的阻抗,50ohm,驻波优于15,留可匹配的空间,然后级联,再做一些微调。
如果功率大,不好调输出阻抗,可以考虑级联隔离器环形器。其次保证你介入的地是相同的地。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