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印刷机程序参数简介

楼主(2019-12-11):
MPM印刷机程序参数简介

所有的参数在三页SETUP 菜单中,以下为其内容
一、SETUP MENU PAGE 1

CENTERNEST 菜单区
·  Boardstop L: 指停板的左边坐标,零点在机器中间导轨的中间。
·  ·  ·  Boardstop R:指停板的右边坐标,
·  ·  ·  Boardstop Y:指停板的Y
·  ·  ·  Speed :指PCB 的传输速度
·  ·  ·  Vacuum : 指夹板的方式,有FULL,Snugger和no的选择
·  ·  ·  Snugger Force: 指夹板的力,对于薄板不能设的太大
·  ·  ·  Side Dams : 采用真空夹板时两边的挡板
·  ·  ·  Flippers : 指压板的盖片
·  ·  ·  Snapoff : 印刷时PCB和钢网的间隙
·  ·  ·  Slow Snapoff: 慢速脱模的距离
·  ·  ·  Snapoff Delay: 印刷完成后,慢速脱模前的延时
·  ·  ·  Slow Snap Dist: 慢速脱模的距离
·  ·  ·  Snapoff Speed: 慢速脱模的速度
·  SQUEEGEE 菜单区:
·  ·  ·  Enabled: 刮刀是否使用,设置为NO时指空印刷。
·  ·  ·  Stroke Type : 指印刷的模式,ALTERN指前后刮刀交替印刷,MUTI 2指一块板印刷两次,MUTI 3指一块板印刷三次等,FLD/PRN 指平铺后印刷,用于丝网印刷。
·  ·  ·  Stroke(+): 刮刀的正行程
·  ·  ·  Stroke(-) : 刮刀的负行程
·  ·  ·  Up Delay: 印刷完成后,刮刀上升前的延时
·  ·  ·  Hop Over: 用于大板印刷时,为保护刮刀,当印刷完后,先让刮刀在高位置往钢网 内的跳动距离。
·  ·  ·  Durometer: 指刮刀的硬度。
·  ·  ·  Lift Height : 印刷完后,刮刀的上升距离
·  ·  ·  Length: 指刮刀的长度
·  ·  ·  Blade Weight: 印刷头的重量
·  ·  ·  Total Force: 印刷压力
·  ·  ·  Balance (L/R):刮刀的平衡
·  ·  ·  Down Stop: 刮刀接触到刚网后,再往下运动的距离
·  ·  ·  Print Speed: 印刷的速度
·  ·  ·  Flood Height: 平铺的高度
·  VISION 菜单区:
·  ·  ·  Enabled : 指是否照相
·  ·  ·  Accept Level : 接受等级
·  ·  ·  Find All : 是否查找每个MARK 点
·  ·  ·  Fine Pitch : 是否用于高精度印刷
·  ·  ·  X Offset: X方向的偏移量,用于调整偏位
·  ·  ·  Y Offset: Y方向的偏移量,用于调整偏位
·  ·  ·  Theta Offset : 角度的偏移量,用于调整偏位
·  WIPER 菜单区:

·
·  ·  ·  Enabled : 指是否采用自动清洁钢网的功能
·  ·  ·  Frequency: 清洁钢网的频率
·  ·  ·  Wipes: 清洁时擦及次网
·  ·  ·  Wipe In : 在回去是是否要清洁钢网
·  ·  ·  Wipe Offset: 清洁钢网时从图形区的偏移的位置
·  ·  ·  Speed out : 清洁时的速度
·  ·  ·  Speed in : 回程的速度
·  ·  ·  Solvent : 是否采用酒精清洁钢网
·  ·  ·  Sol Frequency:采用酒精的频率
·  ·  ·  Sol Speed: 采用酒精清洁时的速度
·  ·  ·  Sol Delay: 喷酒精的时间
·  ·  ·  Vacuum: 是否采用真空擦网
·  ·  ·  Vac Frequency: 采用真空擦网的频率
·  ·  ·  Vac Speed: 采用真空擦网的速度
·